asus f83s开机不动

楼主(2011-09-08):
asus f83s开机不动..就 .停在ASUS LOGA画面..是不是要刷BIOS啊.
刷BIOS

网友:
外设、南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跳过一个画面提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

网友:
网卡也有可能啊、bios机会也大啊

网友:
查一下USB那边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USB 四个角.一个供电5V 一个接地.还有两个.开机的话,,有没有电压,,有的话..大概是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