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维修方法!(详细讲解)

楼主(2011-09-08):
大家对于U盘维修非常感兴趣,但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对于维修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对于此我在这里帮大家搞请一下U盘维修的思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U盘出现问题基本上的故障现象如下,我将一一讲述其故障判断方法及维修思路:(以下故障在维修时,首先要排除USB接口损坏及PCB板虚焊、及USB延长线正常的情况下,再维修判断)
1、U盘插到机器上没有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根据故障现象判断,U盘整机没有工作,而U盘工具所要具备的条件也就是我们维修的重点。无论任何方案的U盘想要工具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分为主控所需的供电和FLASH所需的供电,这两个是关键,而U盘电路非常的简单,如没有供电一般都是保险电感损坏或3.3V稳压块损坏,说到稳压块再这里也说一下,其有三个引脚分别是电源输入(5V)、地、电源输出(3.3),工作原理就是当输入脚输入一个5V电压时,输出脚就会输出一个稳定的3.3V。只要查到哪里是没有供电的根源,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了。
(2)时钟,因主控要在一定频率下才能工作,跟FLASH通信也要*时钟信号进行传输,所以如果时钟信号没有,主控一定不会工作的。而在检查这方面电路的时候,其实时钟产生电路很简单,只需要检查晶振及其外围电路即可,因晶振怕刷而U盘小巧很容易掉在地上造成晶振损坏,只要更换相同的晶振即可。注意:晶振是无法测量的,判断其好坏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好的晶振来判断。
(3)主控,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正常那就是主控芯片损坏了。只要更换主控了。
2、U盘插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首先的一点说明U盘的电路基本正常,而只是跟电脑通信方面有故障,而对于通信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检查:
(1)U盘接口电路,此电路没有什么特别元件就是两根数据线D+D-,所以在检查此电路时只要测量数据线到主控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即可,一般都在数据线与主控电路之间会串接两个小阻值的电阻,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要检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2)时钟电路,因U盘与电脑进行通信要在一定的频率下进行,如果U盘的工作频率和电脑不能同步,那么系统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了。这时就要换晶振了。而实际维修中真的有很多晶振损坏的实例!
(3)主控,如果上述两点检查都正常,那就可以判断主控损坏了。
3、可以认U盘,但打开时提示“磁盘还没有格式化”但系统又无法格式化,或提示“请插入磁盘”,打开U盘里面都是乱码、容量与本身不相符等。
维修思路: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
解决方法: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U盘故障大概也就是这些主要问题了。而对于无法写文件、不存储等现象,一般都是FLASH性能不良或有坏块而引起的。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了呢。随便说明一下,U盘不同于MP3,他不存在固件之说,但有些厂家把自己的软件放到里面,低格一下就会没有的。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方法就是把故障机的FLASH拆下来,放到新的PCB板上就可以了。U盘套件包括(PCB带主控(分1.1和2.0之分)及外壳一套)23元,维修起来非常简单,做数据恢复就更方便了。

多少分享。

网友:
很好 我这正好有一个坏的u盘 等下试试 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精彩讲解,很受启发,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做一个PDF格式或是压缩文档发上来,大家好下载啊

网友(2012-06-22):
感激

网友(2012-03-19):
多谢楼主分享!!
已经收藏了!真的是好教程

网友(2011-09-08):
很好的总结,受教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有了你的介绍我就能动手处理手头上的几个坏了的U盘了。

网友A:
套件有点贵 还不如换个新的

网友:
量产工具很不错 ,能修复不少U盘的软件问题.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看完后修好我的老512u盘 晶振问题 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一个金士顿8g的,插上没反应。供电正常,不过外面没有晶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呵呵  楼主侃来是很专业的 哦    谢谢了 哈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起来也不难了

网友:
好详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收藏了,手头坏U盘不少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资料,收藏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刚好有一个U盘坏了,拿来试一下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正好手头有个坏的u盘,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2011-10-13):
很受启发,正好试试。

网友:
   楼主早点发就好了,我刚愣了一个U盘,    插上没反应,修都没修就扔了。。。。。    郁闷啊!!!

网友:
受教了,先收藏,有空拿个坏U盘来试试!

网友:
山寨的U盘怎么用量产工具

网友:
清澈详细,等待实战~~~

网友:
受教了很好

网友:
好的帖子 看完后修好我的老512u盘 晶振问题

网友B:
这篇文章我好像在别的地方看过,我去找找看,我觉得楼主以后转别人的文章要注明出处。这样不好,整得跟原创似的

网友:
说的太好了 。。。。收藏了。。

网友:
看了不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篇文章我好像在别的地方看过,我去找找看,我觉得楼主以后转别人的文章要注明出处。这样不好,整得跟原创 ...

贴出来看看

网友:
在另外一处找到下载了,下载保存

网友:
早几天还修过两个,一个联想两G的,显示盘符,无法识别,用工具软件重刷引导区后正常。一个插入后指示灯点亮,很快灭掉,无连接无盘符显示。测试有无明显问题,偶尔还能打开,头疼。仔细看,版与插口有一个角度,考虑存在应力,加焊引线,校正插口,正常了。

网友:
大家可以下个USBOOT修复软件,很好用的,对于有连接不识别的盘很有效。

网友:
讲得不错,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件有点贵 还不如换个新的

这个主要是需要做数据恢复的时候用处很大啊

网友:
不错啊,楼主不是复制的吧?

网友C:
楼主强大,原理加实践,很不错,谢谢!

网友:
谢谢提供教程

网友:
谢谢 不错啊 事实中 好多坏U盘的

网友:
看了了很久,才记下。

网友(2012-03-05):
以前修过几个,硬件都没坏。用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收藏收藏,好东西虽然我们这里不维修U盘但是也长见识啊。呵呵 顶起!

网友:
感谢分析和分享

网友:
讲解得很详细,老师的三防U盘坏了,当时拆下发现芯片给封在塑料内就没拆,要不拿下拆下来说不定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C:
已经收藏了!真的是好教程

网友:
这么好呀 值得学习 以后搞数据恢复了 呵呵

网友D:
谢谢,正好有个U盘坏了,用你的方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手上有个4G的水货和一个512M的,主控坏了,现在U盘太便宜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不过现在U盘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哦!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U盘,就是楼主说的第三种故障,主控是擎泰SK6211BA的,找了下没找到主控方案,楼主能帮忙找下吗?顺便叫一下怎么操作,非常感谢,呵呵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有几个坏的U盘,有空看看

网友:
什么时候找几个坏的U盘试试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碰到主控损坏或找不到相应的修复工具时,可以用U盘套件来重新搞一个新的U盘,方法就是把故障机的FLASH拆下来,放到新的PCB板上就可以了 .
请问楼主这个U盘套件的主控要和坏U盘的主控一样才行吧

网友C:
说的非常好,条理清晰,能对号入座。我有一个迅驰闪盘,2.0一个G的,自从格式为RAW后就废了,能识别,打不开,不能格式。不知道还能不能整回来?

网友(2012-06-24):
讲得好,学习了,有张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买个U盘才多少钱呀,要是没有数据的话不值得修。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D(2013-06-03):
不知道怎么用的。

网友C:
貌似U盘很容易坏的~这个套件相对数据来说还是不贵的

网友:
芯片挂了也修.值几个钱啊

网友(2013-08-23):
求三段稳压器型号

网友:
读卡器依照这个思路能不能修?

网友:
U盘做数据恢复真有点难弄,基本没成工过

网友:
这个正好学习了,刚好我有个8G的优盘坏了,需要修理一下。

网友:
手上有两个坏U盘,一直没兴趣搞也不会搞,看了楼主帖子,有点兴致了,改天试试看

网友:
U盘量产是很好的工具。

网友:
哗,好像挺难的样子。相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

网友(2017-03-21):
很好,以后U盘都可以修了

网友:
这个知识集合还算有点用,留下来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果断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