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1-09-08):
,电压高把厚膜STR-Z6026烧炸,大滤波爆浆,保险损坏。换后现在是3.3V1V左右变化,24V在6V变化。求思路。

网友:
大滤波爆浆,橋式整流最好換掉

网友(点评):
現在正常以後不一定正常,不換還是仔細檢查一下橋氏整流表面有沒有裂痕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啊

STR-Z2062已经换了。现在看应该是电源前级的问题,把光耦拆了用只2K电阻替换电压也起不来,很奇怪的是就这几个零件都没查出来

网友:
弄的那么麻烦干吗,换电源板啊,有的修的时间和精力,多的事都做完了

网友:
换个吧。不贵的。就是修好了。也烧定影的因为定影是不好控制的。俺做过这样的事情的。

网友:
注意,这个板子不上机是不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