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进系统反应慢

楼主(2011-09-08):
今天接到台T43在LOGO画面那过的很慢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才能过去。本以为是系统问题但是做系统也很慢大概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还没做完,再进PE的过程有了大概一个小时。这样下去台浪费时间了,仁兄们帮忙出个对策啊谢啦。。急!!!!!!

网友:
感觉硬盘有点问题呀  换个试了没有

网友A:
硬盘换一个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B:
硬盘模式有问题

网友:
硬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切外接设备都有可能会引起这样

网友:
排除外界之类后就是南桥问题,按通病来干

网友C:
拔掉硬盘,光驱,无线网卡等外设看是否还卡LOGO,如果还卡就是南桥或显卡了,当然网卡坏也会这种故障。

网友D:
48M的USB时钟信号查下看到南桥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一个试试!不行的话,再换一根内存试试。。。。,

内存硬盘CPU都换过还是一样。跟外设没关系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M的USB时钟信号查下看到南桥有没有断线

那个是针对logo画面死机我的问题是不近系统但我也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有问题

但是换了硬盘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硬盘,光驱,无线网卡等外设看是否还卡LOGO,如果还卡就是南桥或显卡了,当然网卡坏也会这种故障。

南桥我已经做了还是一样。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你这问题真少见,什么都换过了

网友E:
更换芯片U31。

网友F:
查一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都是修南桥好的,是不是进水了,那就很难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时钟是否正常

时钟正常供电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芯片U31。

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G:
先从电压 时钟量起吧.换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硬盘接口后面的电容换了 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从电压 时钟量起吧.换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接口后面的电容换了 看看

我换了那得电容比之前快了点补过还是有点慢。。

网友I:
南桥的空焊了,南桥USB时钟他有到达,就有会死机在LOGO画面,用力按下南桥,就不死机,试试看啦,这种我修了很多少

网友(点评):
楼主也不看看,他早就换过南桥了

网友J:
先去掉外设,开机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善,还是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看看主板的各个时钟是否正常。再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时钟是否正常

时钟都是正常的,跟信号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去掉外设,开机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善,还是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看看主板的各个时钟是否正常。再查南桥。

我是裸板测的还是一样南桥我也弄过啊。

网友K:
用示波器打打各路电压吧, 我遇到过一个1.8V变成2.7V的,也是进系统慢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凭经验

网友:
换个南桥,或者你看看CPU的频率是否拉低了

网友L:
撤掉外设   包括电池什么的

网友M:
南桥的可能性要大点吧   你看做好没有

网友(2011-10-11):
引用 网友M:
南桥的可能性要大点吧   你看做好没有

绝对做好了。都做了两次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撤掉外设   包括电池什么的

现在除了屏和键盘是外设剩下的都没了。这两个我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器打打各路电压吧, 我遇到过一个1.8V变成2.7V的,也是进系统慢

关键是没有示波器啊。有就不这么费劲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点评):
都说换过南桥了?

网友:
打打波形看看

网友O:
   南桥换一个,我遇见过,反应奇慢,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点评):
楼主南桥已经换过了还不行,看来这不是通病

网友P:
先查硬盘再查南桥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学到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他只是慢,不是不能做系统怎么会是南桥的问题那,能分析一下您的思路吗

不插硬盘怎么样?

网友:
不插硬盘慢吗? 还有那个T43又硬盘管理芯片的。

网友R:
南桥的问题,dbm的南桥

网友S:
换个适配器看看,好像论坛哪里看到过这个类型的帖子,换适配器就快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换南桥OK

网友T:
硬盘供电正常么

网友U:
先裸版测试,一件一件加上去,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现在除了屏和键盘是外设剩下的都没了。这两个我也换过

我上次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子好像也是这样的故障  不过换了南桥就好了  你板子没有变形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上次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子好像也是这样的故障  不过换了南桥就好了  你板子没有变形什么的吧

没有变形。

网友V:
上次维修了一台IBM的! 和你现象很像! 最后断开了1394接口那个数据电感! 然后OK了! 当时机器是进过水的 就在那接口那里!

网友:
之前搞过一天DELL。。是温控芯片坏。了。。。CPU自动降频。。。

网友:
南桥左上角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上次维修了一台IBM的! 和你现象很像! 最后断开了1394接口那个数据电感! 然后OK了! 当时机器是进过水的  ...

我的机器没进水。不过这个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先裸版测试,一件一件加上去,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

我是裸板测的。外设也都换过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T:
硬盘供电正常么

正常。供电都正常的。也没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换个适配器看看,好像论坛哪里看到过这个类型的帖子,换适配器就快了!

我用的是电流表。没用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南桥的问题,dbm的南桥

南桥已经换过两个了。还是南桥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先查硬盘再查南桥

硬盘也换过了。。供电IC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南桥换一个,我遇见过,反应奇慢,换了南桥就好了

我已经换了两个南桥了。

网友:
查下下总线和中断信号是否一直有效 如  SMI  SCI

网友:
硬盘问题,估计有好多坏道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真的很难判断!就差U了!解决了楼主说一声吧

网友:
找个适配器试一下。上次搞了个HP的,适配器问题

网友:
先换条内存把  再搞南桥把!!!

网友:
换硬盘就好!!!!!!!

网友:
有的网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同意8楼如果裸板还是不过LOGO,那就拆南桥外设试下,完了就是南桥了

网友:
你为什么不恢复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南桥的空焊了,南桥USB时钟他有到达,就有会死机在LOGO画面,用力按下南桥,就不死机,试试看啦,这种我修了 ...

早换过,有没有做好也是个问题呀,南桥的第一脚到达USB 的时钟的有没有连通,T43修了不了,还有就是一个就不认硬盘也会造成慢呀,检测硬盘时间过长。这板我修了加起来不下午1000片,基上相似的问题都修过

网友:
你查个鸡巴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正常。供电都正常的。也没有拉低

那就把IO也换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