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重启后无显

楼主(2011-09-08):
   IBMT400 独显 重启后无显外接花屏,显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

网友:
此机器有黑胶的,加焊是要有水平的,就算加焊好了很快就要返修的,最好拆下重新植珠,不过要注意黑胶的,温度可以比平时高点,这显卡耐高温的!

网友:
是打黑胶的,要是达到那个温度还拿不下来的话是否是等温度降点再升温呢

网友:
拿下来吧 重植或换

网友:
如果强制关机之后能再启动的话 就是不是显卡问题了 之前我有这样的机器 装完系统后 从起 就黑屏 强制关了就好了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独显挂了 在bios里给他禁用了 就的了 修好的话 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