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CPU无复位

楼主(2011-09-08):
今天接到这片 联想的K8M800-M3 不加电 ,目测 主板 网卡烧坏,取下网卡,测量 A14 3.3短 ,南桥发烫,此板开机电路由IT8282M和8237R+南桥组成,开关针有3.3V,更换南桥后 不触发 ,复位开关针电压几乎没有, 立即更换 IT8282M, 完后 正常加电,上U后问题又出现了,复位灯常亮,检测内存供电 CPU供电,总线都正常,上U假负载 ,量出 CPU复位 0.1V,    更换6566 还是没有,请问大侠们CPU复位从那里发出的 谢谢

网友:
NB发出CPU复位,查上拉电阻R116电压

网友:
还有 A15 3.3  IDE 1脚 5V  BIOS 3.3 都没出来 南桥是新打的 新料

网友A:
想问下楼主  换个桥 换个io 吹个网卡 再弄点别的 这块板子能收多少钱啊??

你管别人收多少钱,跟你没关系吧

网友:
查下时钟正常不?不是有时钟才有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  换个桥 换个io 吹个网卡 再弄点别的 这块板子能收多少钱啊??

我这里是 必须完全修好的,不管换什么,上面规定的

售后????????

网友B:
估计南桥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南桥没做好。。。

请问这个 A15 电压 和IDE 1脚 5V 都是南桥给的吗,我现在笔记本和台式都修 搞的这电压老晕

网友C:
南桥根本没发出PCIRST,更不用说CPURST了, 楼主确定换的8282是好的吗,还有SB做好没有

网友:
对啊。。。有可能是南桥。。但要想南桥发出复位的前提是ATXPWRGD与CPUPWRGD要相与。。。这样南桥才会发出复位。。。你先查查那两个先吧。。。如果都有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根本没发出PCIRST,更不用说CPURST了, 楼主确定换的8282是好的吗,还有SB做好没有

从一个CPU座空焊的板上拆的 换上就加电了, 多余的还真没这个8282的料  ,南桥是新的PG 有信号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一个CPU座空焊的板上拆的 换上就加电了, 多余的还真没这个8282的料  ,南桥是新的PG 有信号

8282易坏,很有可能你拆下来的也是坏的

网友E:
呵呵 楼主是联想维修站的 不管代价几何都要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楼主是联想维修站的 不管代价几何都要修好

唉 没办法 呀

网友F:
售后  强大啊   不过代价也大了   不如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售后  强大啊   不过代价也大了   不如换板

这板还有口气 还不到操之过急的时候 呵呵

网友:
CPURST是北橋發給CPU的,

网友:
南桥换着了 ,问题在南桥

网友:
期待楼主成功修复此板,还望给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