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WIN7改成XP!!!

楼主(2011-09-08):
今天我把笔记本改成XP。先把win7系统盘格式化,再GHOST。发现装不上系统,而且分区也少了个。有没什么快速把win7改成xp方法,保持原有分区不变。

网友:
你把C盘改下模式啊

网友:
入PE装就没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用diskgenius把分区表备份,在PE下面安装。

网友:
有些机型当你想方设法改成XP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某些硬件的驱动网上根本找不到。

网友:
要改硬盘格式才能装得了。

网友:
晕啊,将硬盘模式改成兼容模式就行了,或者找一个集成了SATA驱动的XP系统试一下。

网友:
bios里改了硬盘模式的!也是进PE GHOST的,最后少了一个分区,郁闷了!

网友:
ghost跟分区没什么关系啊,你的情况有点神奇,进PE用diskgenius看看分区信息,另外是不是少了个系统恢复镜像的分区?

网友:
有的还要设置显卡

网友:
有的笔记本无法ghost,试试安装版的

网友:
在兼容模式下用光盘安装,不要GHOST的,没有光盘就用PE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