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 重置显卡后,自动上电,上到0.2几,显卡发热,开机键没反应??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1-09-08):
旭日420A 重置显卡后,自动上电,上到0.2几,显卡发热,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量一下开机键有电压吗/

网友A:
显卡坏了
不过现在把显卡拿也会自动上电至2点几,不知为何??

网友B:
你这里是自动上电?还是小电流流短路哟?
如果是自动上电那么辅助供电应该会出来的,你检查了吗

网友:
肯定碰掉什么小东西,你找个图纸看看撒

网友:
碰到一个C510M的机器,做过显卡后跟你的情况一样,最后是刷BIOs好的,至今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显卡短了哦?ATI的显卡做BGA很容易挂的

网友:
如果触发起来了,0.2的电流不足以使显卡发烫。

网友:
估计做显卡是干扰到开机电路了,建议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A:
是的,是显卡坏了,这样的问题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个,可是现在我把显卡拿掉后还是自动加电。不知道为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是自动上电?还是小电流流短路哟?
如果是自动上电那么辅助供电应该会出来的,你检查了吗

PM-SLP-S3这个信号已经有了,应该是自动上电吧,显卡短路了

网友:
那你换个显卡,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