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联想E390 集成显卡的 用两块内存开不了机

楼主(2011-09-08):
以前用两块内存能开机  后叫机子叫人拿去用了几天回来后只要用 两根条子就 内存不过了 我郁闷死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指点呀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内存坏或者不兼容!!!

网友:
你检查内存周围是否有小的元器件损坏

网友:
我敢说内存一定没有坏  叫人拿走之前我就是用的这两跟条子 还有就是 每个内存插口都可以单用 两跟条子单用也都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