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1-09-08):
华硕P5RD主板,症状是cpu无控制电压,控制是1个adp3181+3个ADP3110,其中有一个ADP3110的2脚IN有0.65电压,其余两个均没有,3脚OD均无电压,3个od并联到3181的15脚,测过一个好板子,2脚也是0.65,3脚od有5v,测ADP3181 ,EN有1.2v,VID正常,VCC正常,请问是3181坏了吗,

网友:
换个试一下,

网友:
看到是管理IC.是ADP3181的.CPU没供电.不用犹豫.换了再说.这个是通病的.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关键是没有一摸一样的,我以前有几块865,用的是adp3186,买了两块新的上去还是不行,还把一块好的给弄坏了,一摸一样的板子,ADP3168,也是en有电压,vid也有,vcc也有,但就是pwm没输出,现在都还丢角落里,现在看到ADP31XX的都有点怕了

网友:
采用代换的原则

网友:
有什么好怕的,先查下外围没问题的话继续换IC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