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8):
一长城300W电源风扇可以转但是带不动负载,拆开后发现两个大电容鼓了一个,换完后还是有问题。想把12V 5V 后边的电容全换掉,但是现在手里只有16V3300的电容,换12V可以,5V和3.3V的负载电容可以用这么大容量的吗》?
长城

网友:
电容代换的话,可以大不可以小

网友:
但是原值 是1000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
最好找一样大换!

网友:
你做个实验,换上去试试,应该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
耐压值可大不可小,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把中间的小电容也换换,

网友:
只要体积能装得上的,耐压、容量大的没问题。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容 大小已经是有余量的 建议同等代换 或者大一点 不要太大了
5V 3.3V 建议用10V 6V 电容代换 容量建议跟原来一样或者大一些 比如1000uf 用 1500uf 我觉得够多的了
容量越大 确实是好 不过大容量 开关电源的效率要降低一点

网友:
太大了浪费了,没有别的可以先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