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富士康A740主板怪问题,求各位大侠帮助~~~~~

楼主(2011-09-08):
客户有一块富士康A740芯片的板,还有一年的保修期,可是这里的代理商倒毙了。所以要发到总代理商那里才能保修,不过路费过要20多元自己出,还要=一个多月的。所以就想自己修,不过又怕桥芯片烧坏的这样就划不来的,所以咨询一下高手望指点一二。这块主板在客户那里的是开不了机的,插上诊断卡的现象是,3.3 V ,5V ,RESET灯常亮。拿回公司后插上自己的电源,诊断卡的现象一样,3.3V 5V RESET常亮,但奇怪的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 ,可是重起后也不能开机,一定要把电源拔出来后再插上去才能开机。量了一下电压都正常。还有一点是客户的电源也是好的。问问各位高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复位灯常亮就不正常了,跑线插针到IO吧

网友:
复位常亮也能点亮,不会吧????????????求解。。。。。。。。。。。。。

网友:
重点检查复位。。。

网友:
真的很奇怪呀!后我就一个一个管测量,后来终于在IDE接口旁边测出一个场短路,换了之后,就可以了;为什么复位灯常亮还可以开机?不过小弟理论水平有限,解惜不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换IO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