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芯片求助 。此高压芯片不常见

楼主(2011-09-08):
接一个190E1的显示器    飞利浦的。症状为亮一下就灭了 。找不到原因    此高压芯片是MPS0912       求此芯片怎么去保护。

网友:
你自己可以分析一下PDF文档,然后看看哪个引脚是和保护动作有关的,就将它接她~~~~

网友:
还是不要去保护的好  确定灯管没问题直接加高压条。

网友:
要去保护 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返修 不如加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去保护太危险,你还要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我碰到的大多是灯管有问题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直接加高压条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