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 cpu供电芯片TPC51620严重发热

楼主(2011-09-08):
       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而且自动加电又掉电又加电,就是这样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自动开关。手摸CPU供电芯片发热严重,更换无效,测得26脚5V ,31。33。34脚为3.3V,32脚为0V,有个问题就是信号不对供电IC会 这么发热吗?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点评):
大大,贴子当中说明了“更换无效”

网友:
先量IC的使能端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点评):
呃,这个IC的34脚VR_ON测试了的,3.3V。好像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就算IC没有开启也不会这么热吧。

网友:
这个问题已解决,原来是TPC51620的第40脚V5FILT的滤波电容漏电造成芯片发热.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后还是要掉电,而且CPU供电上不上CPU都是1.48V。问一下一个简单的问题,没有上CPU的时候VID0~6应该是全H还是全L?

网友:
可能还有电容性能不良,再仔细查下

网友:
用示波器打51620 PWM波形 看哪一路输出不正常就查该路相关BST FB等

网友(点评):
示波器呀!!!嘿嘿 ,没得哇。我觉得 是解决不上CPU都有供电的问题先吧。

网友:
正因为不上CPU都有供电
所以要查51620波形来判断哪一个原件出错

网友(点评):
我以为只有VID才影响CPU电压哦,呵呵,但是没有波波,用表先看一下有机关没有

网友:
这个VID 是怎么回事啊,没有上CPU或假负载的时候,VID0-VID6对地阻值全部无穷大。在插适配器待机状态下,VID0 = 2.6V ,VID1 = 1.8V ,VID2= 1.7V,VID3=2.2V  ,    VID4=2.3V ,VID5=0V,VID6=2.2V。
在不上CPU的时候开机VID0-VID6全部都是0V,这个机器的图纸上也没有看到上拉电阻啊,好像台机都有吧,如果没有上拉电阻的话那电源IC内部VID0-VID6应该有一个高电平吧,也或者现在的CPU VID信号不是把它拉低而是输出高电平VID电压吗。

     另外哪位师傅有这个TPC51620的真值表没有,有的话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
本本已经修好,老鸟不要笑,原因是TPC51620的VID脚没有焊好。原来这个芯片的VID脚本来是低电平,高电平是由CPU输出的,而不是上拉电阻。和台机的由CPU拉到地的原理不一样。终于修好了本人的真正意义上的笔记本,哈哈,高兴ING。

网友A:
,电容滤波不良造成IC发烫,有学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一句,怎么知道那小的电容漏电的?一个一个的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滤波不良造成IC发烫,有学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一句,怎么知道那小的电容漏电的?一 ...

不是滤波不良造成IC发烫,那一脚应该是IC内部稳压的一个输出端,漏电当然发烫了。
       测试供电脚对地阻值只有120欧,正常是有一K多,换掉IC还是一样的,拆掉就正常了,很明显是IC的另外一脚的外围元件不良了。这个阻值是两块板子对比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滤波不良造成IC发烫,那一脚应该是IC内部稳压的一个输出端,漏电当然发烫了。
       测试供电脚对地 ...

谢谢!向你学习了。嘿嘿,看来还是细节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