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不充电,能充便大短之怪事

楼主(2011-09-08):
今天又接了台难搞的三星核机,芯片组是英特尔的,现象为不充电,拆开看到充电芯片被收了一个洞,新号为ISL6256A,如图取下来的时候焊盘掉了两个(已经烧糊了),定了个芯片回来之后,将烤盘的线飞好,装上,待机0.03不动了,以为是电池的问题,找了一块换上去一样.但是可以开机,且能亮机,其它功能正常,就只是不充电.有时还会有5A的大短电流.
哎,没想到修好了暗屏的T40之后没过几天又是一台难搞的家伙.怎么老是碰到这么难修的呢????
       呵呵,再难修也得修,先查吧,按着自己以前学的思路来了.
       第一步,检查电池充电控制芯片的DCIN电压,如图芯片的25PIN为19.1V,电压正常.
       第二步,检查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输出,如图测量芯片的第26PIN为5.3V左右,也正常
       第三步,检查充电芯片的开关信号是否正常,如图量到芯片的第1PIN为3.3V,也正常
       第四步,检查电池充电输入电流的大小,通常是两脚串联一电阻,然后通过测量两脚的压差值可判断.如图第19PIN CSIP与第20PIN CSIN之间有压差,但由于没有好板对照,所以暂时不知道它是否正常
发现“VADJ”和“CHLIM”两个引脚的电压不正常(用一块充电芯片同是ISL 6256A的板对比)。不知这两个英文是什么意思,还有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帮不上忙兄弟,来学习的。

网友:
  电流检测端,楼主把上下管换掉,芯片坏了可能因为是MOS管不良

网友:
接电池通电有大短路,是因为,无法识别电源,导致充电器19V直接拉到电池给电池充电造成的,重点查充电芯片和保护隔离,看看是不是隔离场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