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刚才的华硕m2n68主板,能开机了,出现 开机提示:

楼主(2011-09-08):
开机提示: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英文报错信息直译:机箱入侵!致命错误,系统挂起
从网上查了一下,是华硕等板的一个保护,有一个chassis的跳线帽,但是很正常,我换了一个跳线帽还是出这个信息,华硕的板就这些没用的功能烦人
cmos啥的都清好几次了,也没用,谁跟我说一下怎么整

网友:
把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
你把南桥旁边的那个chassis的跳线拔掉 然后清BIOS 再插上chassis的跳线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了

网友:
刷过了,不成,应当是硬件问题

网友:
将 边上一个三级管拿下,好了,不知道什么原理。有知道的发个电路图啥的

网友:
新问题还是这块板,现在的问题是关机后电源不关,各项供电都工作。天黑了,不测了,下班。整一天累坏了。  BIOS刷过,清过 n次。就是拿下那个三级管以后。 跟那个三级管有关系吗,还是又碰到了别的地方。

网友:
把那个三极管打掉就OK了

网友:
多难的板啊

网友:
三极管在哪个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老师给我讲过,你把CHASSIS旁边的那个好像是104的小电阻换成103就好了。(时间长了可能记错或是103换成104你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