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图上的管子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11-09-08):
这个图上的D903是个什么管子!!!网上说的是稳压管,稳的是多少伏的电压呢?????

网友:
好像是快速关断二极管

网友:
是个双二极管吧

网友:
复合二极管了,

网友:
开关二极管,电压75伏特,功率350 m!

网友:
复合二级管,就两个二级管并联在一起使用了

网友:
贴片式两只普通二极管三引脚封装,可以用单只1n4148替代即可。

网友:
楼上说得对,
这个用1N4148完全可以代用,无任何副作用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或者是快恢复二极管。。。。一般小于8V的都用肖特基来整流,优点在导通电压在0.4~0.6v,且反向恢复快而且反向电压足够。。。。大于8V的一般用快恢复二极管因为它的反向耐压值可达数百负!

网友:
快恢复2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