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打开是白的

楼主(2011-09-08):
一台HP  DV6000的摄像头改成USB后。打开就变成白的了。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上官网下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装的不对了,重装摄像头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也改过,是不是两根数据线接反了呢?

网友: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 !放心 重信新驱一下 就好i了

网友:
应该是地址线错误了

网友A:
驱动问题,也可能事摄像头坏了

网友:
驱动问题,换个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也可能事摄像头坏了

摄像头绝对是好的。在另 一台上好使。

网友:
可能是驱动吧。

网友:
下载管网的驱动

网友:
重装驱动哦,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