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电压不对称

楼主(2011-09-08):
长城ATX 故障为有啸叫声
均压电阻有一个开路,2个一起换了,还有叫声。查494的8脚电阻,开路,更换,啸叫声消失。845g平台做负载测试能点亮
现在的问题是,前端高压整流电路,上端电容 一百三十几伏,下端电容一百五十几伏, 均压电阻已换,大电容(用电容表测试过容量接近)已换, 4只整流管拆下测量,正常。
纠结于高压不对称,怕用不久后又损坏。

网友:
换好一点的电容,时间不久长了

网友:
更换二只新电容比较好!

网友:
均压电阻阻值实测一样的话,就是电容有一只漏电大了。

网友:
换品质稍好一点的电容试试,应该有所改善。

网友:
换大电容 均压电阻。

网友:
大电容和均压电阻都是新的,且测量过读数接近。
换另一组大电容(换的可是NICHICON啊),还是不均压,换另一组均压电阻,还是不均压,把辅助电源管和13009拆掉,还是不均压,把1815拆掉,还是不均压。几乎把热端的原件都拆了还是不均压。
我崩溃了,这个气啊!
这个中点电压是由电容决定还是电阻决定的呢,如果是电阻决定,我把电阻对调电容两端还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
我想也应该是电容容量不均,有的是测不出来的,一工作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
电容有一只漏电,漏电电阻与分压电阻并联后分压不均。很简单的问题,即使两电容容量一样。

网友:
又查一遍,发现辅助电源震荡管c极的100k吸峰电阻开路,没有100K的就换了个180K的,空载,上145V,下150V,比较接近了,算是修复。上845g平台,点亮后上148v,下150V,维修结束。

网友:
照你的说法:“把辅助电源管和13009拆掉,还是不均压,把1815拆掉,还是不均压。几乎把热端的原件都拆了还是不均压。”  不可能仅仅把“辅助电源震荡管c极的100k吸峰电阻”换掉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吸封电阻应该跟故障无关。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怎样修好的,反正修好啸叫声之后,为了解决大电容均压的问题花了好多时间,也更换了元件,到最后装上去莫名其妙就好了。
使用的万用表为fluke 15b,电容用专用的电容表测过,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正常使用的板上拆下来的。
搞好这个再搞另一个大水牛竟又碰到相同的问题,不只是郁闷还是值得庆贺。

网友:
终于遇到一个和我一样纠结的朋友了:  我和你一样为两个大电容电压不相等纠结好久了。在维修时经常发现很多电源是正常使用的,就是两个大电容电压不一样。昨天又遇到一个台达的电源 一个125v  一个165v 除此外一切正常。前段时间专门去电脑城买了一批台产电容  回来晕了 上电源后 居然没有俩个是电压一样的。都相差二三十伏。在不同电源上试过。换过均压电阻。最后没辙了  又大老远跑去找老板换了另一批新的别的品牌电容。回来还是一样。那种绝望啊?论坛上我也专门发帖问过:回答都是电容或均压电阻问题。没有别的可能。再垃圾的电容毕竟是新的  不可能换了一个牌子  另一个牌子还是一样质量有那么大的问题吧。估计还是有些我们不知的原因吧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平时都很少关注电压是否一样。都看电压总的是否接近300而已 。更或者相差几十伏也是正常范围吧

网友:
均压电阻坏了吧,先查那电阻

网友:
把两个电容,电阻互换后也还是一样的问题吧,我也遇到类似的

网友:
还有一个故障会引起中点电压不平衡,主功率管驱动回路不正常造成的,包括驱动隔离变压器初次级回路,我碰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
我一般换电容后会 测量两个电容电压,两个一般就差2V左右吧,像这样的还没有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