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接法

楼主(2011-09-08):
  有知道 HP CQ42主板电源线怎么接的吗?收到HP CQ42的主板但是没有电源线,想但不知道怎么接~

补充内容 (2011-10-31 19:01):
谢谢大家,现在已经知道接法了,第1/2脚接19V,再接第三脚7V左右,再接一个地就可以用了~

网友:
用万能表测测不就知道了接地脚,供电脚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点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点评):
头像和我的一样哎

网友:
说的有点模糊

网友:
在百度上找电路图.

网友:
找它主板图看下  用万用表  找它 地线

网友:
高手们,要接电源19v和接地,其他的信号要接吗

网友(2011-10-30):
这种电源中间针,是多少V??

网友:
是19V吗?  HP的不是一般19V?

网友:
大哥,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呢

网友:
没明白楼主想问的问题。

网友:
研究研究  把   好好

网友:
现在还看不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