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运行一段时间后掉电保护,求思路。

楼主(2011-09-08):
一杂牌墨攻350电源上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进入保护状态,待机电压正常,其他各路输出电压为零。纠结,从哪里下手?
掉电

网友:
补充一点,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开机正常,但仍重复以上故障。

网友:
检查待机电压和IC供电。

网友:
在不正常的情况下面 测量一下芯片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里的芯片电压高导致温度高吧
晕,验证问答72 - 1 = ?,填71不对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摸一下芯片温度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

网友:
查看滤波电容.....一般可以决绝 把 大滤波电容换了 小滤波电容换了就可以

网友:
看一下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