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一台4416S主板刷BIOS把程序刷了变触发不了

楼主(2011-09-08):
4416S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可以通电可以触发灯有亮,电流一直跳变本人怀疑是BIOS程序坏了就刷了,刷的时候没刷成功被我刷坏了变不触发了,电源接口等一直闪。请问是BIOS刷了会导致不触发吗?急急

网友(点评):
用编程器刷回正确的BIOS文件吧。

网友:
会的,找个正确的BIOS刷回去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刷个好BIOS后机器会复原到你维修前的样子,能不能点亮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刷个好BIOS后机器会复原到你维修前的样子,能不能点亮不一定的。

我知道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就可以啦!我的编程器不能刷这个SST25VF016B的芯片啊帮帮把!师傅

网友B:
那个电流不段跳变大概在0.4A左右,好像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流不段跳变大概在0.4A左右,好像是修不好的

哈只要你想修好他没有不可能修不好的。。只是要发时间而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