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开机不显

楼主(2011-09-08):
主板是K6,ATI集显 南桥是ATI XP400有待机0.04,开机后电流从0.04-0.40-0.54-0.69左右就停住了,也不掉电,所有的电压都有,北桥已经换过了。PM+SLP_S3和S5都有3.3v的电压,-PLTRST也有3.3v的电压,VR_PWRGD也有1.0v的电压,跟北桥也没有短路,不知道这个还要怎么检查

网友:
诊断卡能走码吗?

网友:
加上COMS电池试下

网友:
VR_PWRGD
1v的电压不对吧

网友:
电池插了,CPU已经发烫了,把内存拔掉电流还是一样,不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