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呵,不解?

楼主(2011-09-08):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宏基22的显示器,现象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显示器测试电源部分,5V,12V 也正常,但接驱动板后,按键板指示灯不亮,经测试按键板正常,无短路现象,然后测12V,5V,明显降低,12只有9左右,5V只有3V左右,明显不正常,但不接驱动板就正常,怀疑驱动板把电压拉低,又测试驱动板也不存在短路,呵呵,问题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断开高压板12V也是此故障,那问题在电源部分,呵呵,于是换过电源部分的开关管,大滤波电容,TL431,以及光耦也不行,呵呵当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想难道是5V滤波电容有问题,当去掉一个电容时,加上驱动板,测12V,5V电压也正常了,按键指示灯也能亮了,难道拆下的电容又问题,用表测试正常,重新找了一个相同的电容(25V,1000微发)换上故障和先前一样,只要不上那可电容就正常,由于客户要的比较急,最后只有给客户换上一个一体板,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谢谢大家给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把变压器 电容都加焊一边 电源芯片换掉

网友:
以前有过这个现象,很麻烦,,大多都是换板,要不然怎么都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