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MDD1653击穿短路

楼主(2011-09-08):
楼主好了没有啊,你是怎么做的?我现在也遇上这个问题了。给我个方法啊。我等你回话呀?高手给个办法了。

网友:
显卡上的MDD1653 MDD1654 用什么型号的管可以替换啊。请高手查资料问百度告诉我。先谢谢了!

网友:
MDD1653坏了一个,装一个好的上去试机。WINDOWS XP 正要进桌面就关机了。拔掉显卡测MDD1653已经又坏了。我是新手。请求指教。

网友:
MDD1653 MDD1654 这两个场管的资料我上网查不到,百度也没结果。是我笨还是我背啊,谁有这两个管子的资料,或者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替请告诉我呀,先谢谢了。焦急等待中。

网友:
这两个是N沟的结型管。。正常的话测DS之间是导通的。。  如果确定是其损坏代换必须要用N沟结型管,如LD1014 LD1010  这两个管子在部份华硕主板CPU供电位置会有。

网友:
MDD1653坏了一个,装一个好的上去试机。WINDOWS XP 正要进桌面就关机了。拔掉显卡测MDD1653已经又坏了,显卡短路电源保护了。我是新手。请求指教。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听说用CPU的上管可以代上去用,结果是代一个烧一个,哎,没办法了,请有解决的朋友来支招。也求高人指点,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