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维修上电的电源有兹兹响声

楼主(2011-09-08):
    我今天刚换完坏掉的ATX辅助电源部分元件,包括烧掉的MOS管,断路的MOS管接地电阻,改变MOS管栅极电压的C945,光耦反馈中断掉的电阻,爆掉的+5VSB滤波的16V 220UF电容,然后上电,但是有兹兹响声,不敢长通电,马上断掉市电,兹兹响声还会持续几秒才停。在通电断电包括断电后几秒这一小段时间万用表测绿线和紫线,有正电压和+5V,当然断电后电压会不断降低。说明辅助电源部分还是工作了的。PFC大电感已经被拿下,用线直接短接,仍然有兹兹声,所以肯定不是这个大电感的声音。那兹兹声都有可能来自哪呢? 以上整个过程没有短接绿线和地的过程,都是辅助电源的部分的。

网友:
13007 旁的两个 50v1uF 的电解也换换

网友:
辅助变压器发出的把,重点反馈电路和大电解是否良好

网友:
我也有2个电源有这样的声音  其中一个通电半分钟 声音消失

网友:
检查一下各个电解电容吧.

网友:
电解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解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焊接太多,焊点要处理干净,不然也会有兹兹响声,没短路算是好了。

网友:
电源便宜,拿电源练手吧。

网友:
各位的经验真是丰富啊
我今天买了合适的电容,从200V,470UF的大滤波电容开始,到辅助电源边涉及到的电解电容,已经统统换过了,还是有兹兹声。通电有个几十秒,还有。现在感觉再有问题,就应该是辅助变压器了,手头没有第二个同样的变压器了,不知道变压器应该怎样修理? 嗯,板子焊的地方多,是有点脏,用洗板水洗了。

网友:
没错,就是拿它练手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变压器就会有响声。

网友:
变压器  更换的开关管   负载有轻微短路 都会吱吱响  另外告诉你  不要看输出电压正常就断定没有短路   很多情况 短路后电压是不会降低的  要么就是大短  直接就没有输出

网友:
我前几天才遇到过同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主要是稳压部分,光藕,494,还有这个电路中的电阻变坏。仔细查查吧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紫5V SB5V 都有,通电后没有吱声,但是绿线接地后,吱一声风扇动下!SB5V没了 断开接地SB5v就回来了  头疼,IC芯片换了 整流二极管换过了,大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头疼啊!

网友:
呵呵,板子上有可调电阻吗,
有的换一下。
修过可调电阻接触不好造成电源吱吱响。

网友:
如果是7500B和393模式的电路,查下与7500B  8脚和11脚的两个电阻吧,这两个电阻阻值是一样的,不对应的话就会响,太久没弄了,忘了具体是多大的,你查下,总之两个是一样大小的

网友:
我的电源也这样,修好了!
检查一下R65 电阻是否变值(有的电源3.3K有的是2.7K)
再检查WD3 1N4735A是否击穿

我换了这两个元件,电源正常。
供你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正在修理中,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下辅助16V电容

网友:
辅助电路没多少无件,仔细检查电阻,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检查光耦,431。。。

网友:
待机就会响 ,跟R65有什么关系?

网友:
嘿嘿,修好了,
15楼的475784288 的情况(
我前几天才遇到过同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主要是稳压部分,光藕,494,还有这个电路中的电阻变坏。仔细查查吧) 与这次电源兹兹响的情况属于同一类  具体想法如下,请大侠高手指点:
我的辅助电源开关管是个场效应管,其G极电压由一个三极管C945控制,而C945的动作由改变其基极状态的电阻电容决定。竟测量,这个调频的电阻(橙白黑金)87K欧姆,显然不对了,手头没有39欧姆的,换上一个47欧姆的,上电兹兹声没了,短接绿黑线,各路输出正常。我想应该是这样吧,由于调频电阻变得太大,导致RC充电放电频率改变太多了,应该是变慢了,这样最终导致场效应管开关频率下降很多,人的耳朵能听到的频率是20HZ到2万HZ,辅助电源正常工作时频率高,耳朵听不见,现在能听见了。呵呵。
手头没有示波器,否则可以验证一下。
我没修好前换了所有可能的电解电容,还是没修好,然后推测变压器有问题,武断了。由各位的留言,看来能使变压器出声的原因太多了。变压器也许会有问题,但也非常有可能它本身没问题,只是问题通过它显示出来而已。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如此。也没搞定,头疼啊。

网友:
楼主修的是长城的电源吧?我曾经遇到同样的问题,故障是+5VSB短路了.在后级电路上有一个+6.2V稳压管坏了.拆了此管或换了此管即OK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要不是功率达不到 那就是继电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