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用水洗么

楼主(2011-09-08):
问问各位主板能不能用水洗。我有好多主板。非常的脏。想用水洗洗。放点洗洁精,用刷子好好刷。晾干了,之后上电能不能行

网友:
可以的 但注意要彻底干燥以后才可以上电。
我经常使用超声波清洗机洗主板 事半功倍
洗完之后和新主板一样
就是价格稍高 要1500多元

这东西好用,就是价格高。洗板水三下两下就蒸发了。
我是超声波里面用的汽油,效果不错。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不过一定要晾干,不能短路。

网友:
呵呵 主板在工厂的时候就用水洗 然后烘干的

网友:
有钱就用酒精或者洗板水这样污垢能洗的彻底些。

网友:
不过最好还是别用水洗啊,洗完干燥不了,之后会把元件加速腐蚀掉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翻新的板子是用超声波超出来得呀,难怪不专业的人一眼看不出破绽来

网友:
用超声波洗完了之后。让它自然干吗

网友:
我们用水洗过  再放到BGA上下面开100度     烤10多分钟  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水洗,但要注意的是,用水洗完后马上立起来放在阳光下爆晒,如果不及晒干,水会把南北桥里面的线路腐蚀坏。最好不要用烘干机烘,热涨冷缩得懂吧,说不定烘干完南北桥里面会胀坏电路。

你的意思是BGA也是不能做桥的了是不?热涨冷缩,南北桥里面会胀坏电路。

网友:
经常洗洗完用吹风机烘干,没出现过坏的问题

网友(点评):
经常洗,是不是真的啊,我有点怕怕!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啊。只要完全干燥。就好

网友:
呵呵 在工厂翻新主板 车间恒温18-26度,湿度45%-65%
使用温度38度左右纯化水加洗洁精,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洗完后有用纯化水冲洗。
然后进入除湿环节把水分吸出,然后进入烘干隧道烘干。
一般人看不出来是翻新。
只有看芯片组

网友:
可以,自然晾干,然后热风枪吹即可

网友:
用洗板水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洗的,但你要把电池拿下来

网友:
我用的洁康的大型超声波,一次可以放入4片主板。我经常洗,遇到脏板子,直接洗了,爽的很。

网友(点评):
一次可以放入4片主板爽啊。价格多少哦,您说的洁康。

网友:
我觉得用水洗不好哦 用香蕉水洗嘛

网友:
洗洗更健康     洗洗更干净

网友:
用超声波洗,洗完后在用烤箱烤一下。晒板子是不可行的,因为晒的都是表面,BGA里面和网络变压器里面都是很难晒干的。有些地方水进去很难出来,特别是网络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