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65PM G86-630-A2外接正常,LCD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1-09-08):
接手一台HP2000 的机子,630的显卡,无图像有背光,显卡门机器,以为加焊就OK,恶梦开始!
拆机,重植,故障依旧,,CRT外接正常!无花屏现像,因为外接正常,怀疑LCD1接口问题,测得各路电压,5VS0   3VS0  LCDVDD电压正常,总线SCA SDA3.3V都正常,打值也是一样的,打LCD1的差分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只有一个时钟有714,比另一个高了几十,,对比另一组差分信号对的阻值是一样的!此机,屏线里只有一组LVDS信号,也就是单6位的屏!6个信号线,2个时钟信号线!
测显卡周围的各路电压,全是正常的,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正常,于是定了个全新的带R的显卡,重新植有铅的,装上去,涛声依旧!
查了LVDS相关的各信号,差分时钟对,100M正弦波,时钟芯片发出来的,波形刚刚好!

实在没想到办法,上基地求助!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就是  远程课上问喜哥的那个老兄吧   呵呵    看了你的帖子  就只是你   我相信你细心测量 一定会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SMCLK和DATA关键波形有没有呀

网友:
机子修好了,多谢喜哥指点,有时间把过程和转的弯路写上来,拆腾了我三天,!最后是显存的问题!LVDS,包括跳线我都一一对过,而且我是第一修的,点胶还是我去的,所以这台机子,要弄个贴子出来,把过程写出来!

网友:
显存问题? 不是吧,在我的印象里显存除了短路,外基本都是花屏能显示啊

对啊,还头一次听说了显存不行,有背光无显。

网友:
暗屏怎么是显存的问题呢!
不是背光系统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