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上网本硬盘线烧毁短路黑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1-09-08):
奶牛上网本硬盘线烧毁短路黑屏维修一例
GATEWAY LT2005U上网本,KAV60 LA-5141P主板,触发电流1.2A无显
1,刷BIOS故障依旧,
2,习惯性测量USB数据线,有一条对地(空喜一场,初步判断以为SB挂了(高手可能耐不住了,快干SB吧)
3,拆掉相连的IO小板再量阻值正常(找到问题点了)关键的一步
4,拔掉IO板,再次上电内屏无显,外屏显示正常(高手可能又要干北桥或者、干CPU了)
5,拨开连接IO板的排线里面线都烧到一起接口有两个针都烧黄了推断这机器给人拆修过,
排线非一对一排线两头对调了,供电电压直接对地导致烧毁排线
6,板子上有个开关瞎按了下,内屏显示了,
7,断电再上电,悲剧了,内外屏都不显示了,量测无1.8V供电 VCORE电压低
8,找到1.8V供电芯片(TPS5117)1脚为SYSON开启信号测量无电压,此信号由EC发出
9,瞧了瞧EC感觉好像有虚焊的感觉,洒了点松香水,吹了吹
10,心想抱着试试的心态吧,不行的话再查,再换EC芯片,等芯片凉会儿
11,再次上电,哈哈,奇迹出现了,电压起来了,久违的奶牛画面终于出现了,内外屏都显示正常了
我修板有个原则:没有找到明确和桥有关的证据都不会轻易去干BGA,(我也有台三温区BGA返修台)用的少

附上我备份的正常开机的BIOS和图纸方便大家以后使用

网友:
我好佩服你哦,有些人写点帖子都往原创里面发,有些人都看不到,还是你大公无私啊,嘿嘿,楼主检测真的好仔细啊,还很无私,赞一个

网友:
排线插反了,一休哥太大意了,如此维修,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同感  不到自己有很大把握是南北桥 显卡   不去干BGA!我们这边有个同行 找不到问题就干BGA 用他的话说我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我回想要最后不是桥 浪费芯片 污染环境 !具体有多少好了 咱也不知道!

咱用的是360T  除了肯定显卡门机器以外 BGA 很少做到!目前大概做了几个南北桥 当然业务量不是很大 加上很多要换桥 报个250客户就不接收了!所以能不动桥 就尽量不要动 不要人为的扩大故障!

网友:
在这么低的照明度的情况下竟然能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  而且不会有噪点   请问楼主是什么型号的相机呀

松下FX66 原装日本产,界面日文的凑合着用啊

网友:
l楼主你的相机是什么型号,我用单反才能拍出着效果

网友:
确实维修应该以跑电路查修问题点为主动不动就上BGA太盲目了

网友:
楼主BIOS正常但是图纸挂了!并且还扣我的分了!
上图:

网友:
BIOS也不对,怎么是PHP后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