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大虾图解下我的问题!

楼主(2011-09-08):
电源高压一体板  如何区分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本人新手,想自学!鄙视我的话就不要多说了,希望来个好心人!

网友:
接灯管的那个就是高压部分,有电源开关变压器的那个部分就是电源喽。

网友:
一般上面高压板和电源板因为冷热地的关系  都有分隔线的  通常白色的   你仔细观察一下  高压部分就是插灯管线的被白线圈住的那一部分

网友(点评):
你吧电源板的低压部分归到高压板范围内了,那个白线以内的是市电以及整流滤波和控制ic,电源部分还包括后面的低压部分

网友:
你仔细看看板子  上面应该有两个变压器长的一样一样的  那就是高压部分  剩下的就是电源部分   而且仔细看板子上面有线隔开的

网友:
从电源接口看,向后过滤波整流管理以后有一个变压器,那个方变压器接口这端是电源市电部分,旁边有一个或者两个光耦,后面是电源低压部分,一般有5v和12v,个别是5v和14v或者15v,17v,22v,还有更变态的25v,但是也有拼装的显示器只有12v,低压部分从变压器出来后两路各自过整流二极管或者整流对管后经电感,电容滤波后向后输出,5v到驱动板,12v后更高的那个电压去高压板(个别的机器也会去一路到驱动板和音频版),去高压板的那部分会经过一个跳线,或者保险刀高压板,严格说只有过了跳线的那部分才叫高压部分,高压部分包括高压包,控制管(包括3脚管子,5脚管子,8脚贴片灯),控制ic和周边辅助电路。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一体板设计不同,就不一样
简单点说,你要先明白哪些是电源部分,电源原理必须得懂,要不然你以后照样分不出来
一般是,交流进去,通过保险,进入全桥,出来后变成直流,进入300V滤波电容,然后经过开关管,导通后,经过变压器变成交流,然后再通过二极管,变成直流,再通过场管,经过小滤波电容,然后就可以输出基本需要的,12V 5V 3.3V等。。然后主要供电比如,12V会通给高压板
简单的区分高压部分,看接灯的接口附近,就是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