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3328cx主板MOS管击穿,请教

楼主(2011-09-08):
本人接修一台HP Pavilion g3328cx,主板型号是MCP61PM-HM REV:1.0B。第一次送来的是开机无反应,把4P电源插头拔下,开机CPU风扇转,经查为主板电源的第二路MOS管击穿,此MOS管为FDD8780,换D16N05即可开机使用,但是总感觉CPU风扇开机时转速正常,蓝画面出现后转速就下降了。感觉没什么问题就给客户了,可是客户拿走当天开机又不转了,拿回来一看,第三路MOS管也击穿了,更换MOS管后又可以开机使用,风扇转速问题依旧。这次就把机器留下了好好研究下。请教,这两次击穿MOS管都是什么原因呢?还有风扇转速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些指导。

网友:
上下管统统换掉,如果仍然屡烧上管就测BST脚

网友:
测下驱动脚电压是否相差很大。

网友A:
电源管理IC的BST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IC的BST脚

能告诉我这个脚的全称吗?正常值是多少啊?我是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这个脚的全称吗?正常值是多少啊?我是初学者。

你看图纸就知道哪个是了,正常电压应该应该有几v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