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不跑马

楼主(2011-09-09):
手上有几片这个板子,都是不跑马,电流反复跑在1.2A-0.9A来回跑,这机器应该是有通病来的,哪位高手指教指教!是北桥问题还是其他的,个人觉得BIOS不可能,因为有好的BIOS代换过

网友:
第一,你的电源一定要是原装电源,或是改的正确的可调电源。
二,CPU 内存排除好。
上面都排除了,那北桥可能空焊了,既然有几片板,你可以每片都压下北桥试下,说不定就有能显示的啦

网友:
我同意 楼上说的,你电压都排除的话,你可以压一压大的芯片看一看能不能显啊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呀

网友:
北桥出问题的多那机器

网友:
这款机器我修过两台都是换cpu好的

网友:
CPU坏的多哦,北桥空焊的也多

网友:
都是用的是一个CPU测的,有好板测试来的BIOS,CPU都确定没问题,这机器内存槽子问题出的很多啊,而且这北桥真不好做,一不小心就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不是用的原装电源  用改过的可调电源都不行 我遇见过

网友:
原装电源        CPU      北桥

网友:
电流看起是一直在不断重启的现象,所以你还是压一下北桥或许效果是显著的

网友:
CPU,座子,北桥

网友:
如果是AMD CPU的话,先换个U看看,AMD的U常坏。

网友:
打内存阻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