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窝火

楼主(2011-09-09):
一个T42的本本,接机不触发,拆掉一看3V,5V都没有,用表一量5V短路,上电一烧,下管短路,直接换掉,3V,5V都有了,触发上电,电流到0.4停住了,测量CPU电压没有,直接换个3205,开机有了CPU电压,但电流到了0.59又停住了,晕啊!上示波器测量没有时钟信号,没办法直接断开3205的15脚,再开机电流到了0.84就回落到了0.69,上测试卡,代码69停会儿到49,在停会儿到4A,加焊显卡,可以亮机,板子凉了就不亮了,又加焊南桥,晕,不触发了,从料板拆个换上后,直接触发掉电,倒霉啊!
这个机器我才报180,如果买个新南桥我也不能保证好,算算不够本,不想搞了!
下午又来个CQ40,十天前不开机在我这修的,现在又花屏了,今天运气不好,不敢碰了,明天再说吧!
那位师傅能指点下,开店4个多月,第一次碰到这么难修的机器,没有修好,自信心受了严重的打击,痛苦流泪,好好的机器怎么这么故障啊?

网友:
别急,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再修。理清思路。睡一觉起来再修。不能搞疲劳伤心战。

网友:
别急咯,慢慢来赛

网友:
轻轻脑子,整理整理思路

网友:
上次修一个三星的 是板子冷了跑乱码  网卡拆了 南北桥都做了  最后是拆了温控才好了

网友:
修笔记本不能急的,它的集成度太高所以不好修的,

网友:
你加焊显卡能开机,为什么动南桥能说一下吗

网友:
做什么都不能急的    特别是向我们做维修的     急的话    乱了思路     什么事也做不成

网友:
心态调整好啊,不要被机子所牵动,要让机子为你而动。

网友:
心太急了,超搞越坏

网友A:
这事碰到太多了,能修复80%的机器就可以了。
我一直觉得80%的机器只花费你20%的时间,剩下20%的机器,却要花费你80%的时间和心力。这就是著名的2/8定律
可就是那20%的故障,却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经验水平。
遇得多了,看的淡了,心态也就平和了。

网友:
慢慢来,修机器要淡定呀

网友:
放烤箱里烤一下看看

网友:
放烘箱然后休息休息

网友:
海开店都会遇到这种事的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事碰到太多了,能修复80%的机器就可以了。
我一直觉得80%的机器只花费你20%的时间,剩下20%的机器,却要 ...

机器的故障怎么这么多啊,一个接一个,最怕复位之后的故障了,无从下手,本来打算提高价格买个南桥来试试,客户不同意,我也怕了,不搞了!

网友:
你最好是重新做一睛南桥和北桥看一看,

网友:
楼主 是 在 哪里做的啊?交流一下开店心得

网友:
这种情况下,只检查不动手。有同事帮忙的可以动动口!

网友:
可能还不是大芯片,估计哪里虚焊或者是有的元件不稳定。
把所有的芯片都加喊一遍试试。

网友:
淡定,,我门干这行的都知道,,都的机器奋战好几天也没结果,,真是蛋疼!

网友:
LZ我告诉你是EC,你信吗,反正我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