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柱面0磁头0扇区1是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1-09-09):
柱面0磁头0扇区1这地方的是放MBR的吗???硬盘故障不能分区。有些软件分了也存不住。。网上说的那些0磁道改1都是瞎扯蛋。。第一分区开始就是0柱面1磁头1扇区。。更改柱面到1根本是没用的。。分区表和MBR还是在柱面0磁头0扇区1这里..有那位大人能说说???
硬盘

网友:
是,据说那个地方读取不到啊,怎么改的呢?

网友:
我的 希捷40 G 硬盘用DISKGEN 分区 也是出现这样的信息,现在在 低格一下,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2011-10-16):
肯定不可以了啦。。一定要把那个地方位置移动才行啊

网友:
不能分区考虑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磁头只读了,用WINHEX打开磁盘,改动几个字节,看能不能正常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