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关于索尼

楼主(2011-09-09):
今接手一台索尼的14寸的医用液晶显示器,型号是,SONY LMD-1420,我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液晶进工厂模式的方法,这台液晶从不亮,被我搞显示了后,有点偏红,还有拖影,于是想进工厂模式弄弄,如果不行,就只有另想他法了,如果不好公开告知,请加QQ:26271922!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9-9 14:51):
已经搞定,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网友:
怎么搞定的?楼主应该分享一下啊!

网友A:
不通电,是因为电源板上的问题,那个可以参照普通液晶的修复过程!

偏红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驱动板上的IC有虚焊,我全部手工加焊后搞定的,当然也不排除屏线造成颜色偏色的可能信,我用超声波清洗机,洗了屏线!

现在颜色虽然正常了,但是现在的显示没有以前的清晰,因为这可是高清的显示器呀!
我想换灯管,但是灯管还没有到,所以暂时不知道情况如何!
维修过程我都拍了照片了,等完全搞定后,我会上传完整的维修过程和图片供大家参考!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热心,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是因为电源板上的问题,那个可以参照普通液晶的修复过程!

偏红的原因,我想还是因为驱动板上的IC ...

感谢您的分享,期待您完整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