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1-09-09):
该机遭雷劈,网卡和旁边的24芯片坏掉,更换了一个网卡和一个不是原型号的24芯片,能认到网卡,就是不能上网,那个24芯片内带程序吗?

网友:
输入一个MAC地址应当可以

网友:
那个芯片是网卡的MAC地址

网友:
晕倒,我怎么输入MAC地址呀,我这是一窍不通呀

网友:
你可手动修改MAC,在你折下来的那个好的MAC

网友:
换了个网桥就可以了

网友A:
有刷BIOS芯片编程器就可以,是5906网卡你就找个板子网卡是5906的网址芯片装上去,或者用这个网址保存资料下来,用24C02网址芯片刷下装上去就OK,5784的就找个5784的网址方法一样。或者来请我吃饭,我送你几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BIOS芯片编程器就可以,是5906网卡你就找个板子网卡是5906的网址芯片装上去,或者用这个网址保存资料下 ...

哦,你在哪呀

网友:
我滴换了网桥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