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代换板

楼主(2011-09-09):
昨天买了一块万能板子 接好线 开机 灯管不亮 是不是买回来的板子 还要吧这个on/off接上 新手求教各位别藏着 知道的说声谢谢了万分感谢
在线等
多谢 你们的帮助 还是开关接线错误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高压一体板吧,供电,开关,接地和驱动板接好就可以亮了赛

网友A:
是电源和高压的一体板 我接的5v5v地地开关 哪个brichtness好像是亮度控制 我把它接到adj  灯管不亮 不接adj也不亮 好像没有给高压供电是来的新板子有问题 还是我接下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B:
只需要接  开启(off‘on或者en) 地(gnd) 供电(vcc5v)  应该就可以亮了  但是有些驱动板需要3.3V  你还是不要乱接了 到时候烧到驱动板就不好了    《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C:
你确定主控板是好的吗?on\off   是主控发给电源的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接  开启(off‘on或者en) 地(gnd) 供电(vcc5v)  应该就可以亮了  但是有些驱动板需要3.3V  你还 ...

我是接了 5v地 开关  驱动板 没有3.3V灯管不亮 是不是这个板子有问题  请看楼上图片 万能板上有个锡点写着开关 是不是要把它 焊住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让你把我都绕迷糊了 只要你接的没错 还是不好使 那就是板子坏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主控板是好的吗?on\off   是主控发给电源的触发信号.

是好的 原来的板子 开机亮一下就灭了 怀疑是高压保护

网友C:
有可能灯管问题,有坏的不良的,负载不均。瞬间屏红 不。可用单管高板测灯管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接  开启(off‘on或者en) 地(gnd) 供电(vcc5v)  应该就可以亮了  但是有些驱动板需要3.3V  你还 ...

线肯定没接错 由于我第一次换万能板 不知道万能板子上标的on/off那2个点是干什么 现在 左边的点 和地相连 是不是要把左边和右边的点焊到一块才能亮
希望赐教

你只要把驱动板上的开启接在电源板排线上的off、on上就可以啦 在排线背面甩线 接到驱动板上 你这个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灯管问题,有坏的不良的,负载不均。瞬间屏红 不。可用单管高板测灯管正常不。

是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可换灯管不如换板子 快 所以先换下板子看看   来判断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是高电平开机,现在没亮的时候你测一下ON/OFF点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如果是高电位,就把ON/OFF接到GND;如果是低电位,用10K的电阻接5V到ON/OFF应该就能亮了

网友:
你用原板 ,单取高压,单换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和高压的一体板 我接的5v5v地地开关 哪个brichtness好像是亮度控制 我把它接到adj  灯管不亮 不接 ...

只要接三根线就好了 VCC5V ON/OFF GND 如果驱动板没问题 这样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接  开启(off‘on或者en) 地(gnd) 供电(vcc5v)  应该就可以亮了  但是有些驱动板需要3.3V  你还 ...

原来的故障为开机屏点一下就黑 我怀疑灯管和高压板 由于换灯管 麻烦所以先换个高压板试试 哪知道发来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线 一下也不亮了 我在4个灯管逐一加瓷片电容后加到其中一个时屏不黑了 在把别的灯管插线换到这个加电容的一路屏还是正常 可见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可是为什么我发来的新板不能用啊 注意左边的那个on/off点原来接的地线 左边的点连接的是adj右边的点连接的是on/off 是不是要把左边的点和右边的相连才能亮起来 按开关机的时候 屏幕指示灯 有变化 由于我表达能力有限 看懂我说的吗

网友D:
ON/OFF这个信号要连接驱动板输出的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OFF这个信号要连接驱动板输出的开关信号

原机板子有字母 我是按照那个字母连的线

网友:
电源没问题,只改高压板就可以了,搞个2合1的浪费,

网友:
拿去给同行改一下,递颗烟,一会自己也就学会了,看你的图片,吧开关测试点对地和亮度对地都是错的离谱的,还是给人让颗烟吧

网友:
只要接三根线就好了 VCC5V ON/OFF GND 如果驱动板没问题 这样就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