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进水,这样的机子你们接吗?

楼主(2011-09-09):
昨天接的一台机子,当时在吃饭,没有马上拆开来看,只是临时接了下来。是同行客户拿来的,说顾客要的很急,想今天内修好。故障现象是进系统后自动关机。等我吃完饭搞另外的机子,忘了查看刚接的机子。等她再次过来问的时候,当面拆机检查,等拆出D壳后,大家都傻眼了。像这样的机子你们会接吗?我怕拆开后再装回去就没显示了,顾客要求恢复原样就麻烦了。还是上图吧。

网友(点评):
不沾手的好,不然很危险,就算修好了也容易回来。

网友(点评):
要接,不过要先申明

网友(点评):
麻烦就是现在机器还可以亮机,要是不亮机没有问题,,,如果搞不好,不亮机了,用户又不同意换板,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志合做的主板。。一个板子也不贵。。。。。。

网友:
先跟她说清楚吧

不能接受就别接了
免得麻烦

网友:
   杯具的开始....我们也遇到过难缠的人,让你恢复原样?那可能吗?

网友:
这机器我是不敢接

网友:
是不是在黄河下做工程的本本呀

网友:
貌似电路上进的不多,可以搞啊,怕搞的不亮,可以先让他看啊,在说说风险。。。

网友:
还是提前给她打个招呼吧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要是遇到不讲理的客户就完了

网友:
这种要和客户先说好风险的,再来谈价格的事情

网友:
客户是打酱油的   酱油撒了吧

网友:
它那黄黄的泥吗?没有见过去河里游泳来的电脑。

网友:
那CPU散热铁片上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泥?
那机器的主人也太可爱了,我们是搞维修的,又不是神!

网友:
掉进鱼塘的本本?

网友:
一定先报风险,如果不同意,果断放弃

网友:
没必要修了。

网友:
洗洗更健康 哈哈

网友:
看看主板怎么样,板子上腐蚀严重就不用修了

网友:
哥们你也太可乐了吧   这种机器还收啊

网友:
直接换板吧  又得料板  不换就算了  这样的机器修起来麻烦

网友:
牛,这种机器估计修好的机率不大,只能看哪坏了换哪了

网友:
碰到过,当时没拆开看,结果客户还是个不讲理的,吵了一下午最后觉的自己没理走了!

网友:
遇到过,让客户直接拿走。这活不干。

网友:
我想这机还能亮一下,真是奇迹

网友:
还有这样厉害的机子    楼主还是叫客户来谈判吧!!

网友:
我看是可以修的,因为能进系统的话同,所明那进水部位不重要, 刷一刷,弄一弄就好了

网友:
已经选择放弃了,顾客确实不是好惹的人。同行已经把顾客直接带来我店里确认了,他还说这机子没进过水。

网友:
海尔C600的机器吧,最好还是给客户说明白

网友:
悲剧啊。等待机主给说法吧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跟客户说清楚了,再弄。省的客户让恢复原样,麻烦

网友:
怎么不接,不行就换。

网友:
先用洗板水 洗     好不好  看你 人品了

网友:
这样的机子最好不要接,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而且客户要得又急

网友:
如果面对直接客户可以建议客户换机器,把机器收下来慢慢研究,如果是同行建议别接手,这种机器楼主应该赚不到钱,可能会花上大量精力搞好,同行给不了几个钱,出了其他问题还要承担责任

网友:
报风险啊,客户同意在动

网友:
这是在哪洗的澡,臭水沟吧

网友:
哈哈   那么牛的机器   第一次见到噢

网友:
  基地 结果你搞了这个板子吗? 例如拿去烤烤 处理下……

网友:
Hasee f2000我猜的对吗??

网友:
杯具啊,先接了看看,坏的太厉害就叫客户换板,不换就拉倒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