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1-DS3L CPU没电压?

楼主(2011-09-09):
两块板都是这问题 电压芯片换过 6612换过 不上U有0.4V? 上就一点没有

网友(点评):
查它VRM的三大工作条件,V+ EN VID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个华硕的板,CPU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1,故障现象是:不上U全板都能上电,上U后像短路一样立即保护断电。换了ADP3181后问题解决,个人经验不值一提,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就那几个三极管喽 我还有一样的 互查没问题啊

网友:
    确定你的U 是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它其他的电压有没有,如果有就把所有的mos管加电源IC全部换了再试

网友A:
那你换完后知道是那个条件不满足引起的嘛?VRM的三个工作条件

网友:
en问题吧,旁边的小管

网友:
换个U试试看看是不是U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完后知道是那个条件不满足引起的嘛?VRM的三个工作条件

呵,不好意思,这个真不知道!我就是一个菜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