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显示器m9we15 开机白屏

楼主(2011-09-09):
如题,开机显示模糊的图像后,立即白屏,重新开一下也是这种情况,电源板上的电压正常,驱动板看不懂,如图

网友:
驱动板 各项供电,屏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图搁哪呢??

网友:
补充:白屏 屏没工作

网友:
可是刚开机的时候显示一点图像

网友:
还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搞下    再看下负载电流正常不

网友:
查屏的5V供电,跑下电路就OK了。。。

如果想简单点,就开机用手摸下屏电路上那个元件很烫,然后用万用表,其它的就不用我说了涩!

网友:
换台机试一下就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你看看屏上的12V是不是一开机有,过会就没了

网友:
肯定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我怎么没看到图???

网友:
没图没真像,,先测下屏供电5V是否正常吧

网友:
lz 没看到图啊?

网友:
我遇到过屏坏了   没弄好    先点一下屏    确定哪里问题

网友:
电源板上12v的电我量了一下是15.75v,5v的电是4.43v,正常吗

网友:
估计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说是没用的。直接找个驱动板代换上去才知道。因为这种现象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