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1-09-09):
    昨天晚上接到一台HP 6535S的笔记本,AMD芯片组。刚开始跟客户报价,客户没有修说拿回家修,就走了。过了不到半小时又来了说修。。客户人走了。快要下班了也没有弄。今天早上看了一下插电电源接口旁边的指示灯开机后过几秒闪一下。拆机,裸板插电也一样,内存也换过,这种机器做维修的都知道U容易坏。所以换U,故障还是一样,连换了俩个还是一样。心想应该不是U的问题了,看了一下风扇口全部堵死了,拿肯定是北桥了。上BGA,拿下来测试开机,用直流电源还是指示灯闪,后来换他自己的原装电源开机屏亮了,维修结束。其实也没什么含金量,只是写出来让刚进这行的做一下参考。。

经验之谈
淘宝上整一个HP头及DELL头,对于日常维修来说还是很方便的也不贵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要学习的,我们维修时很少走这种路的,没有修过的很少会想到这里的

网友:
楼主细心了,还留了电源要不然,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了呀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6531S的也是相同的故障,就是没想到是适配器的问题,痛失300元。

网友:
下午又修了一个6535S的电脑,也是北桥的问题,用直流电源不行,只能用HP原装的电源才会亮的

网友:
看来BGA是多么重要啊,我还没有啊.
老实说有多少人么没有啊?

网友:
确实是经验。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LZ真的很用心

网友:
HP的机器就特怪

网友:
这机器不可能哦,我修了N多台(全是HP维修站的),都不要原装电源就能正常亮机的。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线怎么接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换是楼主心细

网友:
HP的适配器最好是原装的。

网友:
HP电源不是原装的,有的机器是可以开机,不过进系统运行很慢

网友:
昨天修分AMD一样。3V 出来 5V没出来,加焊芯片OK

完事还是一样,闪,加焊北桥OK

网友:
HP的很多针口的机器 用稳压器是不行的  必须要用适配器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