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M集显不触发

楼主(2011-09-09):
联想C467M集显不触发,电流在0.02-0.01A之间,按触发开关有3.3-0-3.3变跳到EC,EC也同样发现了跳变信号给南桥了,只是南桥没有发出SLPS3,S4电压,只是我换过两块南桥了,还是一样。也刷过BIOS了。还是不触 发,EC也换过了。

网友:
那就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啊!!可能南桥的工作条件不够

网友:
如果桥工作条件不正常~!!!~~你换在多有什么用啊!!~

网友:
同意2#意见,如果南桥工作条件不足,换再多也没用,看看电压是否全了,时钟是否起振,是否有复位等等

网友:
同意楼上,再测一下南北桥的数据线

网友:
南桥没有发出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这块了,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啊,我之前修的华硕就是此问题,飞一个线

网友:
EC的开机条件满足没有哦,这个机器都是仁宝的,有点火回路

网友:
换I/O试试看

网友:
IO的EC_RSMRST是否正常  还有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