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板测cpu供电电路时,MOS管上管S极对地了

楼主(2011-09-09):
精英板测cpu供电电路时,MOS管上管S极对地了,不是mos管问题 ,我一个一个拆下测试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以对地是指多少,是零吗,还在你是上CPU测还是不上测的

网友A:
下管的S极接哪里了,

网友:
那就只偶跑路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不要这么复杂的思路!

网友:
我也碰到过几次,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CPU拿下来再测下看,是不是管子击穿啊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啊

网友:
看下电源IC和管子输出端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的S极接哪里了,

也是接地了

网友:
上管S极要接下管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