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HP-4416S机器的芯片组代换问题

楼主(2011-09-09):
请问一下大家4416S的北桥芯片,原来是215-0674034可以用2160674026吗?各位相互换过没有?

网友:
不可以的,必须同型号

网友:
可是北桥上面的电容有很多都是短路的

网友:
一点阻值都没有。当时我压北桥跟CPU散热器。可以显示。不压就不行

网友:
请问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那只能现加焊一下,,,应该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