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n 进系统可以认到网卡但连接网线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1-09-09):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asus z99n的机器,客户报的故障是 进系统可以认到网卡但连接网线没有任何反应,小弟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向大家请教下这个问题一般什么地方出故障的概率大些?在线求解。

网友:
网络接口看看啊,或者网卡呗,实在不行直接加个usb的啊

网友:
接口断线了?

或者是网络变压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