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VI输出的集成主板,最便宜的有那几款,是什么价格

楼主(2011-09-09):
请问,有DVI输出的集成主板,最便宜的有那几款,是什么价格?

网友:
又没说要AMD 还是INTEL的。
TA 790GX 128M这块板肯定是有的因为昨天刚卖了

网友:
780G的`都的```

网友:
按LZ的条件 那这样的板子就多了去了    可以上中关村在线   等几大网站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780G的集成主板贵吗?

现在的780G新旧都不贵``便宜的上个240就可以`不喜欢A的`可以上I的G41`有很多都有DVI的`
其实的早期的N61就有集DVI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