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关机问题

楼主(2011-09-09):
接到一台华硕A6000开始不跑码,电压跳到1.36后关机,经查是CPU座虑焊,加焊后能正常开机,但开机进系统关机到正在关机就停住没死机,强按可以关机,各路高手这如何下手。

网友:
本人无此板电路图,就按照台式台维修方法查终于查出是U2出了故障,此芯片为晶振芯片第26脚无信号造成的,把这芯片换掉后故障排除。

网友:
哪个晶振 为啥不说的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