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器新蓝的上网本。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1-09-09):
待机电压3.3和5都有,可调电源待机0.07,貌似高了点。不过也正常,以前有过一个一样的。待机就是0.07的,IO是IT8512E,查看条件,125脚位3.3V,按键有跳变,查看14脚和18脚有3.3V,直接去测量了最后的PWMBIN的电压=3.3V,按键后没有跳变。。第一感觉IO没有发出开启信号给南桥,那么我想问下。要PWMBIN发出开启信号。IO8512E还需要什么条件。。在线等,望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没有人出来说下么

网友:
给看下。图纸自己没有,别人那看来的

网友:
测量了125脚位PWRSW=3.3V,按键后有跳变,14脚位WRST和18脚位ADAP_IN=3.3V,21脚位PWRBIN=3.3,按键无跳变,请教下还有那个条件没有满足。。。挑起21脚位也是一样。。IO已经更换了一个。

网友:
下半部分发下。看看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这有全新板。

网友:
LIDSW#这个信号也要注意一下呀

网友:
全新板。什么价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