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个ATI的显卡爆了4个了,温度都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楼主(2011-09-09):
接到华硕的本本,开机花屏,外接也花,拆开后盖,这显卡也是别人做过的。然后就直接做显卡了,
显卡芯片是  ATI X2300 M72-M 216QMAKA14FG

知道ATI的显卡芯片耐温不高,然后把BGA上部温度调低,下部调高。
第一个:客户自己的,评感觉,是显卡虚焊,位无铅,直接用无铅的温度加焊。显卡爆掉。
第二个:上部220,下部270,焊接好后没测试开机有开机响声,屏么显示,然后加焊,在最后延长了,加焊时间,显卡爆了。
第三个:上部210,下部270,焊接不;然后加焊延长时间没爆不显;再加焊,下部在调高280,不显;再加焊延长时间还是不显;上部215,下部280,加焊不显。然后往里面放助焊剂,加焊,OK显示了,但是,客户用了没一个星期,还是出现有时花屏现象,然后加焊延长时间,显卡爆了。
第四个:和第三个差不多,焊接3次都不显示,加助焊剂还是不行,然后上部换了个大点的风嘴,芯片就爆了。

这芯片的温度到底怎么调呀。调低,他焊接不上吗,调高就爆芯片,不高不低,焊机不太好。我就郁闷了,无铅的芯片,我这机子必须上部240-250.下部270-280锡珠才融化。那不爆惨吗?  请教你们都是怎么做这显卡的,有的ATI显卡我用我这无铅的加焊也没爆过,就这显卡,给我焊接怕了。
下面这图片是我无铅的温度,机子是xxxxxx的

网友(点评):
买来的芯片,改值有铅的吧。

网友(点评):
现在A卡的芯片都很薄的,很轻,所以最好上面放一块大点的铜片,让它有向下压力,这样焊点就完美接触上了。

网友:
ATI显卡温度很低,我也在找这个温度段,它的熔点好像是180度左右吧。

网友:
180度我看了,珠子没一点变化,图片现在传不上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上部 180 下部220,。这这样做还是 挂了7显卡  ATL死了一堆了

网友:
做芯片之前烤桥没有啊
不烤桥的话,有多少爆多少

网友(点评):
请问什么叫烤桥,为什么要先烤桥呢

网友:
你上部180,下部220做成功过没

网友:
ATI 薄片新的得先放烤箱烘四五个小时,要不然都容易爆的。温度的问题不大

网友:
烤箱烘四五个小时,要不然都容易爆的
这是什么原理,能解释一下不,烤了,温度控制得好就不会爆吗??

网友:
是时间没撑握好,不是温度没找好,估计你加热时间太长了

网友:
这类显卡太薄了,显卡无铅的,为什么不值球呢,有铅的做熔点低,我都是这么做的,要不然,爆桥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部 180 下部220,。这这样做还是 挂了7显卡  ATL死了一堆了

呵呵   那是你对BGA的温度控制不住。。。

网友:
新片都有一定潮气,所以要烘,温度下270上240没问题,你把中间的时间稍微延长点,这要靠感觉和经验!都是靠自己长时间累积

网友:
学习啊学习啊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昨天就干爆了一个,,,,现在还没好呢,,,,,,,

网友:
凭感觉和经验,多练

网友:
汗一个,原来ATI的芯片这么难,我还是喜欢英伟达,爱坏,好修

网友:
应该是PCB变形了吧,要不然怎么可能这么难搞

网友:
上部210下部220,无压力啊

网友:
ATI芯片确实 不经搞  建议直接换成有铅的珠子

网友:
什么机器啊,这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