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1-09-09):
接到一台TCL  K40不加电
主板:M50EI0  37GM50100
拆机目测及手摸发现待机电源IC    SC1404发烫。测输出电压只有2点几伏,估计是哪里短路了,测得相连的一个8脚的U23芯片短路了,更换U23后,SC1404输出电压正常。
但按开关,还是无跳变,检测发现Q51管子也短了,更换后有跳变。
待机电流显示0.04.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想想还是先刷下BIOS,
刷完BIOS,按下开关,电流上升至0.3A,但过了5秒钟后,电流又下降至0.04A。
IO供电都正常,换过IO问题还是一样。

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网友:
不会看,还是慢慢研究吧